pro-face触摸屏,请问断电保持数据????

楼主(2005-08-06):
各位好:请问使用PROFACE触摸屏,在断电时候怎样保持键盘输入的数据呢??? 谢谢!!!!

楼主:
请问是否:只能在PLC中,使用断电保持的寄存器才能实现数据的保持呢??

网友A:
Pro-face触摸屏里有可以设置掉电保护区的,不过这个数据区最好是LS连续的一段区域,点“GP SETUP”--再点“Extended Setting”--“Backup Settings”,选中“Backup”,再设置备份的开始地址和长度,即可! 或者垂询当地经销商。                 天任电子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一般在touchscreen上输入的数据都会寄存在plc的数据寄存器中,通过覆盖,选择你的输入数据,所以一般不会影响你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