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机床改造精度

楼主(2005-08-06):
各位大侠: 本人前段时间改了一台90年代美国辛辛那提的加工中心。现在有如下问题请教! 机床加工范围大概是400*400*450,用的是FANUC 0i MATE MC系统, 原来要求X、Y轴电机是6N。M,现在用的是12N。M的电机。现在问题是Y轴、Z轴加工精度很好,大概在一丝左右,X轴加工工件时出现很大偏差,在20丝左右,而且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大漂移,大概在8丝左右。 我们曾经找过很多原因:1、打过丝杆螺距补偿,Y、Z轴就是补偿后达到的精度。X轴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补偿的。2、找过机械方面的原因:X轴螺母座,固定丝杆轴承的螺丝、丝杆没有拆下来看过,我曾怀疑丝杆歪了,但钳工认为丝杆好的。而且我用量块打过X轴的精度,机床重复定位精度在1丝左右,走100的距离在1丝5左右,但是一加工零件就出现20丝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处处主意!

网友A:
依我的改造经验来看,你注意下面两点:一是X轴丝母,就是在丝杠上跑动的部分,要预紧,固定丝杆两端的轴承不能有太大的轴向间隙;二是你注意一下,看x轴驱动部分的增益刚性,是不是合适,允许位置偏差不要调得太大. 从你说的精度来看,你的设备机械状态不算好了,我曾经改造过一台日本的加工中心,补偿以后的定位精度误差是:3微米,5微米,4微米 我相信fanuc的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辛辛那提的机械精度应该不会太差。机床重复定位精度在1丝左右,应该机械问题不大。 你用的FANUC 0i MATE MC是不是采用的β伺服?电机刚性,响应频率我估计是20丝误差的真正原因。你看一下偏差计数器,如果大,那应该换电机。α电机才是真正的伺服轴电机。β伺服一般用作iolink轴。

网友:
即使是β伺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的。按照所述精度,如没有检查到什么问题,我猜测,机床与系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是不加工任何产品都是如上情况呢?考虑一下工装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