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3-***星/三角启动器的介绍

楼主(2005-08-06):
作为交流异步电动机普遍采用的降压启动方式,在工控产品目录中有成套产品型号、详尽的主回路/控制回路原理图。用户自行组装、现场调试时出现的问题,说明如下: 构成星/三角启动器的元件: 3个接触器(KM2/KM3/KM1)。KM2/KM3运行时导通相电流,KM1因启动上电前将电机绕组封星且短时工作,容量选择较低。但当考虑KM3与KM1间的机械互锁是需要KM1选型与KM3一致。(如使用LADS2,可不用机械连锁)。 1个通电延迟触头(LADS2)。星/三角启动器专用延迟触头,在电气联锁关系上确保KM1首先分断,KM3后闭合。 1个辅助瞬时触头(LADN11)。装于KM1接触器正面,1NO、1NC辅助触点用于电气联锁。 1个热过载继电器(LR***)。提供电动机过载保护,在Schneider工控产品目录中的星/三角启动器主回路图,热过载继电器导通相电流。选型时用户要考虑启动电流对其的影响。 1个水平安装机械联锁(LA9***)。建议用户选择,避免KM1与KM3同时吸合所造成的短路。 安装、调试星/三角启动器: 星/三角启动器的现场接线,除注意控制回路的正确,主回路的接线必须保证相确。 热过载继电器启动过程动作: 因热过载继电器导通启动电流,高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首先在选型时注意热过载继电器的调整范围,其次把握启动过程中星/三角转换的时机,星接时间过长或频繁起停,对热过载继电器不利。速度达到70%-80%时即可进行星/三角转换 希望各位工控朋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交流:http://www.yheng.cn

网友A:
一个星三角启动你干嘛说的这么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