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串口通信不回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8-06):
我在使用台达 VFD-015M21A 变频器 过程有下面问题: 我通过 RS-485 接口 RTU 方式控制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行,地址为出厂设置 01 ,波特率9600,数据格式:N,8,2。目前‘起动’、‘停止’都可以实现,频率显示正确,也能随着变化,电机也正常运行,说明数据传输和 CRC 校验没有问题。但是按照协议应该还返回设置的数据,却没有返回;同时,‘读’数据也没有返回要读的数据,如读状态时我发送的命令是:01 03 21 03 00 01 7E 36 ,含义为 01 地址、03 读数据、位置 2103(输出频率)、数据数 1 个字、后续 2 个字节为 CRC 校验码。为什么会不返回数据?我以上通信的问题在哪里? 大家哪位了解请予协助解决。

网友A:
TO:周公,你在哪的?我在广东的,如果在我们这边或者可以帮你忙,如果在其他地方,可以找你的供应商帮你呀! 我的联系方式:0757-82828982/82829602/13078138871(张其思)

楼主:
半斤八量: 我在西安。供应商也在想办法,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所以求助于大家。 谢谢你!

楼主:
还有谁知道?

网友B:
周公: 您的PLC是和品牌?另外您可尝试在通讯电缆上加一磁环。

网友:
你试试换一种格式,现在的问题可能是通讯格式不对 你也可以找台达再西安的分公司解决一下 他们的技术力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目前‘起动’、‘停止’都可以实现,频率显示正确,也能随着变化,电机也正常运行,我考虑数据传输和 CRC 校验没有问题。

网友C:
起动’、‘停止’有数据返回吗?

楼主:
‘按照协议应该还返回设置的数据,却没有返回’

网友C:
看来其功能不完善

网友D:
技术可以和我们工程师 谈01062632247免费

楼主:
杨胜利: 情况如开帖所述,请问你们的工程师有何高见?

网友E:
应该是光偶有问题

楼主:
哪里的光偶? 我没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