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什么叫本安型吗?不怎么懂的进来看看吧,也许对大家有好处啊!!!

楼主(2005-08-06):
本安型点燃保护方式 欧洲标准EN 50 020 中包括了设计和检验这类电气设备的特别条款,它们以本安型点燃保护方式应用于爆炸性中。   与其它方式不同,本安型点燃保护方式涉及的不仅是单个设备,而且涉及整个本安电路。如果在一个电路中不会由于火花或热效应而点燃爆炸性环境,则称该电路为本安型电路。   在本安型设备中,必须采限合适的措施,保证将能量限制在很小的程度,而不臻点燃爆炸性环境(包括出现故障的情况)。 本安型设备中的所有的电路均设计为本安形式。这些设备根据它们的防爆等级,允许直接用于相应的危险区域中。   附属电气设备既包含本安电路也包含非本安电路。通常情况下它们被用于安全场所,但连接线都进入危险场所。   所以附属电气设备也必须符合上述的防爆等级,即一个与区域0中的传感器或执行器相连的附属电气设备,必须是防爆等级1的设备。

楼主:
怎么都没人来呢?

网友A:
不错也是一点知识啊

网友B:
本安电路的设计思想是什么呀?

网友C(2005-09-06):
主要是太专业了,搞的我也是一愣一愣的。

网友D:
说的太笼统了吧!!有没有具体的列子??本安是否就是加安全栅??

网友(2006-03-09):
请问本安电路具体怎么设计。要用那些知识?
假如要设计矿井的过流过载保护 本安电路应该怎么设计?还有就是它和冰子变压器怎么实现通信?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E(2007-06-28):
说得好,学习了

网友F:
本安就是本质上是安全的

网友G(2008-10-21):
还是没有明白,ben

网友H:
知道一些,学习啦,thanks。

网友I(2010-04-27):
建议删除此贴!这也叫专业?说的这么笼统,语言组织混乱,可以说对不懂得人来说,一点用处没有,懂的人肯定更是不屑看得。

网友J(2010-09-08):
煤安和本安可否说清楚

网友K:
不会由于火花或热效应而点燃爆炸性环境,则称该电路为本安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