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正反转的怪问题

楼主(2005-08-06):
正在用ABB变频器进行风机改造,发现风机转向不对,通过面板让变频反转运行,风机转向依然不变,即变频器正反转输出相序不变。是何原因,请前辈赐教。

网友A:
abb参数设置不正确,参数里有一项可以设置禁止反转。您看看是不是这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B:
把出线调一下吧.

网友C:
我觉得也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D(2009-05-09):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问达人,回复说反向有时内部软件不完善,最好还是从主线上变顺序,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