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磨煤机出口温度计

楼主(2005-08-06):
寻磨煤机出口温度计,特别是保护管能耐磨损的,请推荐

网友A:
普通的热电偶就行啊我厂用的也没坏呀你的出磨温度最高到多少?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用红外测温,不接触、无磨损。煤的发射率高应该好测,加个吹扫装置。

网友C:
我公司有耐磨热电偶,用于水泥和电力行业等。 13911759599汪

网友D:
推荐使用红外线传感器 1500元/个。lixiang@jd-shinko.com

网友E(2006-08-10):
我也正在寻找,我们的分离器热电阻经常磨坏,我也需要耐磨的.

网友F:
我司专业生产热电阻,热电偶,等温度压力仪表!!!

应用
    采用新型合金材料,深盲孔技术整体合金材料打孔,适用于电厂循环硫化床锅炉,球煤机,及磨煤机等对保护管磨损严重的场合。
主要技术参数
电气出口:M20×1.5;NPT1/2
耐磨头硬度:HRC62∽65
防护等级:IP65

产品特性专业设计,专业开发的温度测量仪表。
1. 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2. 激变性能好、热传导系数高。
3. 抗氧化、耐腐蚀。
4. 抗热震、耐高温。
5. 不结瘤、不结渣。
6. 4~8毫米管壁厚度。
7. 快速反应功能,较强的稳定性。
8. 任意可供选择的保护管长度。
9. 不需预热即可使用。
10. 适合于各个用户的多种安装方式。
11. 可选的就地显示。
12. 可选的内置变送器功能。
13. 长距离传送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14 .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e-mail:wanwo_offic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