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的并联

楼主(2005-08-06):
两个或多个直流电源并联,功率如何分配电压是否调的相等?

网友A:
两个或多个直流电源并联,要加平衡电阻的。

网友B:
并联电源不是楼上说的那么简单的. 一要看你的电源是什么形式的. 二要看你的并联电路选择什么方式. 一句半句也说不清. 要了解就给我留个QQ吧

网友C:
支持1楼! 请注意并联方式,否则会出现高电压输出的直流电源给低电压输出的直流电源供电,低电压输出的直流电源成了负载,最后导致电源烧毁的结果!

网友B:
做过电源的并联没有啊

网友D:
支持山水,电阻分压的前提是要两个电源一致,如果电源模式不同,恐怕就没那么简单

网友E:
电网并网与变压器并行都有行业规范.条件苛刻.直流电源不知道有没有. 我认为直流电源并联的条件比较宽松.且任何一种直流电源都有内阻.随负载的变化电源的端电压也变化.大可不考虑功率如何分配.会自己分配.只要总功率超过负载就可以.当然要留余量.可串止逆二极管.电压肯定要调的尽量相等. 个人观点.没有资料根据.不能保证对错.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