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组

楼主(2005-08-06):
大家晚上好!那位师傅能传受一下制动电阻的工作原理!烦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本人将铭记于心!

楼主:
有电路图最好.谢谢!

网友A:
应该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制动电阻只是一个电器元件而已,因为制动主要是靠变频器。

楼主:
大家好!昨天我没有讲清楚,应该这么问:制动电阻在制动单元里主要作用是什么,或者制动单元工作时是怎么应用制动电阻的?谢谢大家踊跃指教!

网友B:
在制动单元打开的时候,母线上的电压会通过制动单元加在制动电阻上,电能转化热能,从而降低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