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要如何从型号上看是恒转矩\变转矩?

楼主(2005-08-06):
比如6SE6440-2UD35-5FB1(55KW)是恒转矩还是变转矩? 谢谢!

网友A:
你对变转矩和恒转矩理解有误.这是对负载性质来说的,与变频无关. 变频器分:失量变频,通用变频,风机泵类用变频,简易型变频等. 上面的型号是MM440,西门子的MM440是矢量变频. MM440既可以用于恒转矩也可以用于变转矩. 变转矩用失量变频较好.恒转矩的理论上一般的变频都能满足要求,但是风机泵类的变频不建议用于恒转矩设备中:理由除了余量偏小外,还有最高的频率只能是50HZ,有时不能满足需要,力矩提升有限.恒转矩的设备一般开环控制即可,也可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