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LC不能连上线?

楼主(2005-08-07):
CX-Programer3.0软件,欧姆龙CJ1G CPU42H PLC,由于在工作区下的“设置”选项中将 上位机链接端口和外围端口的单元或模式改动了并下载到PLC中了(记不清改为什么了),导致在线时提示无法连接至PLC, 请问如何操作才能恢复到初始的设置,使能够与PLC连上?

楼主:
自己來回答;將DIP5設為ON,然後選擇自動上線

网友A(2005-10-01):
cx-programme 2.0 cx-programme 3.0 cx-programme 4.0 cx-programme5.0 和PLC仿真软件,其它品牌PLC软件,各种手册请到www.jiangwenyi.com联系版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