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度的测量与控制

楼主(2005-08-07):
有一套温度测量与控制系统由热电偶(WRN-K-550,WRP-S-550),温度调节器(FY800-701S),电动执行器(SM220),智能温度巡回(T13512),组成.请问大侠它们是怎样的关系?(建陶行业的辊道窑炉)

网友A:
你好! 我是专搞窑炉自动化控制的,关于温度控制我是这样做的,首先用热电偶采集信号,然后热电偶的毫伏信号给PLC,PLC再通过PID调节输出4-20毫安信号给执行器......,我这里有详细的方案和资料。 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QQ:278794441。邮箱:leijun3188@sina.com 电话:13593656165

网友B:
由热电偶检测出设备内部的温度送入温度调节器,温度调节器把测量参数和给定参数经过比较运算,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到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控制被调量,使温度稳定在给定值上 智能温度巡检仪,是把多点温度在一定时间内巡回检测一遍,周而复始。

网友C:
1.热电偶(WRN-K-550)+智能温度巡回(T13512)=窑炉内个段温度显示监测 2.热电偶(WRP-S-550)+温度调节器(FY800-701S)+电动执行器(SM220)=控制窑炉内温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