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300

楼主(2005-08-07):
日立J300-15KW接通电源显示E34,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机停止或变频器温升过高时由模块中的检测元件检测出的故障。 1、检查安装情况 2、风扇 3、内部电源 4、模块 13465553239

网友B:
1、变频器震动过大 2、IPM损坏 3、变频器没有垂直安装 4、环境温度过高 5、内部电源损坏 6、制冷风扇不转 一般情况下,根据经验就是IPM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