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MOVB

楼主(2005-08-07):
请问MOVB指令的详细逻辑过程,我看书就是看不懂,能多给几案例吗? 比方说:S为DM0000,BI为035,D为005 那么它是把哪个位传送给哪个位啊? 怎样指定S中的指定位,以及怎样指定D中的指定位? 请高手指教。谢谢 我的EMAIL:fangjr@cptf.com.cn 有空请和我联系。

网友A:
当执行条件为OFF时,MOVB(82)指令不执行。当执行条件为ON时,MOVB传送s指定的位到D指定的位。S和D中的位由BI来指定。Bi低2位指定源位,Bi高2位数指定目标位。 Bi的最低两位和最高两位必须在00和15之间,原因是一个字最多只有16位,从00到15。 具体到应用,比如你说S为DM000,Bi为035,D为005 你提到Bi的035就是不合法的控制字,如果换成0305的意思就是将 S源位的DM000字中的第03位移动到目标位D005的第05位。

网友B(2005-09-11):
好心人啊!!!我也是刚学的,对功能指令也看不太懂 谢谢!

网友B:
我想再问一下! [ MOV ]这样是怎么传送,不会画图,见笑了 [ 1000 ] [ #0001] 谢谢了

网友B:
上面错了应该是[ MOV ] [#0001 ] [1000 ]多谢了!

网友B:
怎么没有大侠回复呢!

网友B:
资源所说的 Bi的035就是不合法的控制字,但书中的例子就是035 它的最后执行结果是将DM0000的第二位02传到D005的12位,看了半天没看懂,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欧姆龙的PLC吗?什么型号的?不同厂家和不同型号的PLC的指令也是不同的。

网友B:
欧姆龙CQM1的,发了好久就没有人回复呢,大侠抽点时间帮小弟说说吧!谢谢了!!

网友C:
您的Bi是035還是#035,若是035可能是CHANNEL 35的內容值.

网友B:
你好Bi是035如果是#035又是如何表示呢!CHANNEL是什么呀! 大侠这样应该是怎么传送呀[ MOV ] [#0001 ] [1000 ]多谢了! 非常感谢大侠能回复!!!

网友D:
小弟,多看看书吧. CHANNEL是字通道,035表示35通道,其值是为35通道的内容.#035表示常数35.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执行上述指令,即1000通道的当前值为常数1. 靠问是问不出什么的.

网友E:
1000也就是PLC输出地址的第一个字节的首地址,即10通道的第一位,此MOV指令是把输出通道前两个字节赋植为常数1,也就是1000为1,1001--1015为0

网友B:
书是有在看的,但也有许多看不懂的,谢谢你的指点 那就在问你一下啰.常数的范围是多少呢 1000通道的16位全部为1吗?如果是[#0002]呢! [MOVB ] [DM0000] [035 ] [005 ]它的最后执行结果是将DM0000的第二位02传到D005的12位,看了半天没看懂,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F(2005-10-18):
慢慢看,自己动手作实验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