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h值控制

楼主(2005-08-07):
我在做一个工程,控制反应釜的ph值,由于ph的滞后性与非线性,控制难度较大,存在工艺的滞后性,我采用的是连续控制法,但也有采用分程控制的,再就是我的仪表选用梅特勒-托利多的!采用前馈控制投入加大,客户难以接受,控制精度:正负0.2谁有过成功经验。

网友A:
采用分段pid的方法基本可以满足您的要求。根据偏差的大小和pv的值,切换到不同条件的pid算法中。

网友B:
给你推荐神港的控制器(FCD-13A) 7段程序控制,每段都有独立的pid整定设定!有兴趣给我邮件联系lixiang@jd-shinko.com

网友C:
给你推荐欧陆温控器(3200系列)8段程序控制,五个处方。每段有独立的PID控制整定设定!有兴趣请与我联系happyyang01@126.com

网友D:
我公司专业生产工业pH计及相关控制。027-86305211 朱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