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从站PLC STOP了,主站还能对从站读写数据吗?

楼主(2005-08-08):
PROFIBUS通讯,从站PLC STOP了,主站还能对从站读写数据吗?

网友A:
主站的BUS灯会闪的,当然写不了了。

网友B:
读室可以的,写就不能了

网友C:
那么如果是:主站出现故障的话,从站如何得知,而且在主站出现报警时,从站如何得知后,复位所有的输出点,防止出现不得以的机械故障呢?

网友D:
有一个苯办法:设计一个“通讯正常的位”,监视该位,如“通讯正常位”异常就干你想干的。 我在PC--PLC、PC--PC、PLC--PLC都用过。 注意:此法不能用与高速的系统(不能少与2个周期)

网友B:
从站知道主站出问题了?除非你在程序里面设计从站接受到主站的信号全部为0,要不没有办法。还有我记得好像有个OB是可以用来组太主站故障时从站停机的,但是我不是很清楚了,也没有用过。这里你的从站必须是智能从站。

网友D:
对!必须是智能从站!

网友E:
读可以的,写就不能!

网友C:
我的主站是S7-300,从站是S7-200的EM277模块. 请问能在主站通讯报警时做程序控制从站的也停止运行吗?

网友D:
1、主站发信息到从站,并更新从站的变量; 2、从站监视该变量,如果该变量无变化,S7-200停机。 例如:1、主站定时置BOOL变量为“1”、定时复位 2、从站监视该BOOL变量,如果该BOOL变量不能按时变化,则智能从站通过从站的程序停止。 换句话说:我每2分钟叫一遍你的名字,如果我4分钟没叫你,那是我回家睡觉了,你也可以休息了! 注意:定时置位,定时复位由主站完成。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这苯办法应该可行。

网友C:
NEWBRIDGE: 谢谢你了啦!你那个形容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