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8-08):
西门子mm440和plc采用profibus通讯时,从变频器返回到plc的pkw值42480000(hex)为什么等于50.0(real),谢谢了

网友A:
数值42480000应该是IEEE 浮点 数)。 IEEE 浮点数的格式如下: 位31 = 符号, 位23 至位30 = 阶, 位0 至位22 = 尾数, 用十进制数表示时是: 数值=((-1)的'符号'次幂) x(2 的(阶-127)次幂) x1.(尾数) 依照以上公式,可以得出: 符号=0, 阶=84(hex)=132 尾数:(1).900000 =[1+9/16+0/256...] 数值等于:(1)x(32)x(1.5625)=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