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变频能省电吗

楼主(2005-08-08):
在没有安装变频器时,测出来的电流为100,安装变频后,运行在50kw时测出的电流为115多,运行在46kw时,电流为89多,这样正常吗,可不可以省电啊,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运行时的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我不知道您说的115A是在变频器一次还是二次的电流,还是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因为变频器经过变频后,用普通用于50HZ的检测仪表是测不准的。

网友B:
参数没调好

网友C:
对,变频器后端,用普通的检测表是测不准的。

网友D:
激情如火说的对,我以前就试过当变频器输入20A的时候输出190A 那是因为二次测不准。

网友E:
应该测量变频器的输入侧电流才是正确的!即使输出侧测出的电流正确,也可能出现电流升高的情况!

网友F:
一是看变频器是不是可运行在40几HZ 二是看变频器有没有加直流电抗器或进线电抗器。 如有,可节能。

网友G:
你的变频器是VF控制的,会出现这种情况,45HZ以下一定能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