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485通讯延时问题

楼主(2005-08-08):
各位大虾:485通讯中当从机接到主机命令后需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与主机通讯,为什么?一般延时多长时间?

网友A:
延时时间包括三部分,1是主机数据到从机的传输时间,2是从机接收到数据以后到回送数据的响应时间(一般是10—100毫秒),3是回送数据的传输时间。以9600波特率为例,传送一个字节的数据传送时间大约是1毫秒。一般来说等待时间可以设为300—1000毫秒。

楼主:
谢谢! 我采用MODBUS协议传输,一个数据包大概在20个字节左右,传输采用9600bit/s,来回传输时间在40ms左右,从机接收到数据后我采用延时5ms后再回应,这样我等待时间设置为了50ms。工作正常。 另外有个问题为什么从机接收到数据后为什么要延时几个ms再回应?MAX485的RE端与DE端能同时有效吗,我想短时间也许是可以的,对吗?

网友B:
在半双工 RS-485 bus 上, 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 Sender; 从机收到数据后应 delay 一会再 enable Sender, 以避免主机的 Sender 还没 disable 掉, 变成有两个 Sender 同时 Enable, 此时可能会有误码产生.

网友C:
我做这方面已经有几年,你的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D:
请问主机与从机的通讯中断是怎么一回事,我公司的设备,在不运行的状态下,主机与从机的通讯正常,当机器运行时,通讯会在一段时间后中断,求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B:
通讯中断是怎样的情形? bus 上全是误码? ==> 主机与从机同时发送信息? 主机有发送而从机无回应? ==> 从机的程序有误, 进入某个无限回圈(loop)? 主机无发送? ==> 主机的程序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