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6RA24故障请教!

楼主(2005-08-08):
西门子6RA2418-6DVXX-X,开机时报警F001,不知道啥意思。现在状态显示P000值为011.0。哪位有说明书或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了,先!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了英文版的说明书,说F001是电源故障,可是我检查了5U,5W的输入电压正常,里面的两保险丝也完好,仍然一上电(5U,5W)就有F001闪烁,ST 红灯亮,主接触器没吸合。P000 状态值O11.0,不知道咋回事,请各位指教。

楼主:
型号是:6RA2418-6DV62-0,用了有好几年了,是不是驱动器板坏了,或是(控制)电源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顶一下,等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电话没等到。

楼主:
终于等到了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电话,可是回答很令人失望:用了多少时间了?故障能复位掉吗?不能复位,那就只能换了?。。。。。问:能确认是电子电源板问题吗,换板子还是换整个驱动器?答:这个还不好说。。。。

网友A:
如果您检查了外围的电源回路都正确的话,可以看看电源检测部分的接线是否有松动的,笔者以前曾经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是590调速器,就是由接线松动导致的,如果这么做了还是不行,就是电源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检查检查!

网友B(2006-02-24):
你好,不知道你的这个故障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该型号的变频器是有点老了,我们是用于多个电机的驱动,一台集中的整流器,再加上9个逆变器。也出了不少问题。我们已经改造了两条生产线。
不知你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中电在 2006-2-24 14:37:00 发表的内容:
  你好,不知道你的这个故障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该型号的变频器是有点老了,我们是用于多个电机的…
--------------------------------------------------------------------------------------------
是直流调速器不是变频器.用在OPGW光缆生产线.

网友C(2009-03-25):
6RA23 报F19 故障,回路没问题,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D:
6ra24./6ra23 在使用过程很少出现电源的报警,一般是励磁报警(多是电机的线圈问题)不过在霉雨天气就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