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有编码器应用选型的电气工程师吗?

楼主(2005-08-08):
请问这里有编码器应用选型的工程师吗?我是从事德国一品牌编码器销售的.由于是新人.我知道我的一些编码器知识还很欠缺.所以我想跟各位工程师正在用编码器的工程师学习一下.还请各位多多赐教!

网友A(2008-07-18):
有啊;我可以帮你的QQ448465429

网友A:
编码器 有分为绝对的增量的;你要那总呢

网友A:
增量的选型有以下几点;

网友A:
1--脉冲--如1024-1000等

网友A:
2--输出方式 有NPN;PNP;互补;长线驱动等

网友A:
3----注意几路信号和响应的脉宽

网友A:
4----电源电压有 5V;12-24V;5-24V

网友A:
5--注意安装方式;有轴连接;空连接;法兰连接等等

网友A:
6--还有出线方式-有电缆的有接茬件的等

网友A:
具体的可以咨询qq448465429

网友B:
刷积分吗?无语...

网友C:
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专业销售光电旋转编码器的淘宝店铺,QQ:378241930

网友C:
只要技术参数符合,安装孔径一样,是可以互用的。专业销售光电旋转编码器的淘宝店铺,QQ:378241930

网友D:
请教下高手。我现在要用PLC做位置控制。听说用西门子高速计速器可以实现。现在遇到问题,我的变频器需要一路脉冲信号,PLC需要一路信号,可以选怎么样的编码器呢???不想用两个。

网友E:
我们可以聊聊,互相学习吧qq249778063

网友B:
答tntnmd2问:我有两种方法,一、将编码器信号送进PLC,然后选用PLC高速脉冲输出模块。缺点是有信号延迟,而且整个信号传递在一个链路上,中间断了一环就全军覆灭。二、选用双输出编码器,可以是双增量输出的,就直接解决了该问题。该方案简单方便,成本低廉,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