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NT/2000下Wincc与Excel通过netdde通讯的设置

楼主(2005-08-08):
网络dde是使用dde共享特性来管理通过网络进行程序通讯和共享数据的方式。 Windows2000/NT之间的网络通讯可以使用Windows2000/NT自带的netdde功能。 客户端运行excel程序,服务器端运行wincc程序,可以通过netdde实现两个程 序之间的动态数据交换。 请注意:netdde的使用必须保证两台机器是在连网的条件下,能够找到网络名称。 Netdde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打开dde 要打开 DDE 共享,请单击windows系统菜单“开始”,单击“运行”,然后键入ddeshare确定。 2、添加dde共享 选择“共享”菜单下的“dde共享”,单击“添加共享”按钮, 共享名:显示共享的名称 应用程序名:进行dde对话的双方的名称。商业应用程序的名称在产品文档中给出。 “wincc”数据库运行系统的程序名是“wincc”,Microsoft Excel的应用程序名是“Excel”, 主题名:对于大多数程序,主题名就是文件名。Wincc下是当前工程的完整路径。 Excel的主题名是电子表格的名称,比如sheet1、sheet2 ……; 允许启动应用程序:如果dde服务器程序没有运行,则dde对话将启动该应用程序。 项目安全:指出用户可以访问任何项目,还是只能访问指定的项目。 权限:指出具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和组,以及每个用户和组的访问类型 3、信任共享设置 用于查看和修改与信任的 DDE 共享有关的属性。选中刚才建立的共享,然后单击按钮“信任共享”。 允许启动应用程序,当某个客户dde应用程序尝试初始化一个dde对话时,服务器dde应用程序将自动启动。若不选,则只有服务器dde程序运行时,dde对话才能成功。 允许初始化应用程序,若选中,则允许建立到当前dde的新连接,若不选,则只运行当前dde对话。 4、设置访问权限, 可以设置为everyone完全控制,或者用户根据需要设置访问权限。 5、EXCEL做客户端的设置:=\\网络机器名\wincc|工程路径名!tagname

网友A:
很好,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B:
多谢,,希望有更多的实例来参考。

网友C(2011-12-03):
很好 不过有个问题,如果我想把这个变量下一时间放在下面的表格里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