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高手液压马达的泄漏油口接在管路的回油上可以吗?

楼主(2005-08-08):
请问 液压马达的泄漏油口接在管路的回油上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我用的就接在回油管上!!

网友B:
要考虑混入空气的问题.

网友C:
最好不要,因为回油管有背压,最好用泄油管路,

网友D:
马达泄漏油口直接接在回油管路上总的来说不好,因为一般为了马达的工作平稳性,往往要求有一定的背压,导致马达的油封等件容易损坏,另外在正反转场合下连接更麻烦.直接接法主要针对高转速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