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发生器(手摇轮)Line Driver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8-08):
脉冲发生器(手摇轮)的输出分为Voltage和Line Driver,请问Line Driver输出是什么意思呀,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可能是长线输出的意思,包括A+,A-,B+,B-,Z+,Z-.

网友B:
5V线驱动输出,5V脉冲正负对称输出,A+,A-,B+,B-,Z+,Z-。

网友C(2007-08-26):
长线输出 接受端需要对A+,A-,B+,B-,Z+,Z-再作减法运算,抗干扰.

网友D(2009-08-22):
手摇脉冲发生器(Manual Pulse Generator),也称电子手轮, 手动脉波发生器、手脉、手轮、MPG、手持盒、手持单元等。 用于数控机床中的教导式CNC机械工作原点的设定,手动方式的步进微调,加工中的中断插入等动作。其中的波段开关用于轴和倍率的选择,脉冲发生器用于脉冲的发出便于系统的采集。电子手轮按供电电压、分辨率、信号输出种类不同分类,因而形成适用各类CNC控制系统的手持单元。
电子手轮外壳采用高强材料耐冲击,屏蔽编织网信号传输线抗干扰、进口PU外皮耐磨耐油。编码器采用非接触性光学检出结构,百万次使用后精度不变。机器后附磁铁,配有挂钩,安装方便,适用于各种CNC数控系统机床和自动化设备,可与多种品牌数控系统兼容,适用于德国西门子(SIEMENS),日本三菱(MITSUBISHI),发那科(FANUC),西班牙发格(FAGOR),法国NUM,海德汉(HEIDENHAIN),台湾宝元(LNC),新代(SYNTEC),凯恩帝(KND),广数(GSK),四开(SKY),华兴(WASHING),华中(HNC),开通,大森(DASEN),航天(CASNUC),广泰(GREAT)等国内外数控系统以及适用于PC-BASE等各种控制器。
欢迎致电13721996327咨询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