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救命,关于三菱FX PLC程序如何删除?

楼主(2005-08-08):
小弟的三菱FX2N PLC程序密码忘记了,现在想把程序撤除重新写,可是小弟只有FX-20P型编程器。请问怎样才能撤除程序?然后重新写。

网友A:
你试着装一个空程式进去看看

楼主:
不行的。它向你要密码!

网友B:
是原有程序不要了、删除重新写吗? 好象是用空格键(SP键)代替密码,就可删除程序。应当是几位密码就按几下空格键。 注意,如果尝试成功,此时PLC里面的程序就没有了;如果程序还需利用,不要如此操作。

网友C:
参阅FX-20P使用说明。

楼主:
谢谢!可我没有,请问哪有下载????

网友D:
那要先解,在装空程序

网友E:
FX系列的程序很容易删除的. 你用FX-GP/WIN-C那个编程软件,直接选择删除程序就可以了. 但是用DEVELOPER不行,一定要输入密码.

网友F:
Nop A go go go go go go

网友F:
顺序按以上各键即可

网友G:
谁有三菱F1-40MR,021-64610332 付

网友H:
用编程软件在写一份进去覆盖可以吗??

网友I:
用pc一台加FXGP_WIN-C软件分分钟搞定

网友I:
我这有软件.可电邮给你

网友J:
打开三菱GPPW编程软件,在在线菜单中单击"清除PLC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K:
F1-40MR我经常用; 有问题可联系我!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44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205887 2401797 2401785 75761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网友L:
最简单的办法:把电池拔掉半小时,然后装回去。

网友C:
这个方法“牛”! 不过10分钟就够了。

网友M:
当提示输入密码时键入8个空格即可将程序连同密码一起删除.

网友N:
如果现场没有电脑的话,拔掉电池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O:
拔掉电池 !!!!!

网友P:
好像是按nop键-A-SP-SP-SP-SP-SP-SP-SP-SP再按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