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教如何计算管道用伴热带的长度?

楼主(2005-08-08):
请教各位: 如何计算管道用伴热带的长度,有什么软件可以提供吗?

网友A:
计算管道用伴热带的长度有什么难度吗?拿皮尺直接量就是了.若你的管道或伴热带特殊,你怎么算也不迟.

网友B:
电伴热产品有技术规格,你可以参照其功率来选。至于要多长,那还要知道你管道介质参数要求。

楼主:
to:alarm2000 听说有个软件专门计算这类,不知你知道吗?

网友B:
没听说过,不过你可以找产品经销商问问.好象电伴热带功率 是30瓦每米?

网友C(2009-11-08):
以楼说的对 自己拿尺量下
然后根据长度计算容量 最后选择断路器

网友D:
伴热也有要求的,一般的说明书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