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度传感器显示不稳定的抑制问题

楼主(2005-08-08):
最近我帮朋友做了一套锅炉自动监控系统,出现温度传感器反馈数值显示不稳定问题,很是困惑,具体为:温度采集使用PT100温度传感器,传感器距控制柜约10米的有两只,约40米的有一只,因为经济原因考虑,传感器进入控制柜后先进入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给西门子PLC的S7-200的电流扩展模块,经PLC处理后数据送入EVIEW触摸屏显示并控制。传感器至变送器连接采用3*1.0mm2的屏蔽电缆,且单端屏蔽接地;实测变送器处的传感器电阻值很稳定。现问题是触摸屏的温度显示跳变很大,根本无法正常监控;曾试过多种方法,但都没有明显效果。望那位老师不吝赐教,究竟怎样解决,才能使显示系统更稳定,学生在这里先谢谢诸位了!!!

网友A:
是否是显示刷新频率太高了?适当调小试试!

网友B:
先查变送器输出的电流是否稳定,再查系统接地。

网友C:
你的温度变送器是否是隔离型,不是话会对西门子PLC有干扰,换温度变送器试一下!

网友D:
如周公所言,先检查输出电流是否稳定,再检查其它地方,从源头来,一个一个地方来检查

网友E:
是现场干扰造成的,采用以下原则一般可以解决:1、三线分离(电源线、信号线、控制线分离);2、合理接地;3、合理滤波(阻容尽量采用10K、103等);4、增强软件抗干扰部分 祝早日成功! 成都欧力赛 业务经理 周晓伟 13714712720 欢迎来电交流、咨询

网友F:
如果楼主查出原因就告诉大家,我们期待!!!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我想我已经暂时解决了从问题,虽然很遗憾的是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把传感器芯拔出,在其首端涂上硅胶,再插入并复原,显示温度值就稳定了,此种情况已经近10天,使用基本正常,应该说此方法可行。希望哪位大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B(2005-09-07):
亮亮做事有章法,好!

网友G:
有点晕!带上帽子就安全?! 请高手赐教。

网友H:
请问您的温变是隔离的吗?

网友I:
原因是他的热电阻对地阻值过小,地电位引起的故障,他涂上胶,加大的绝缘,所以就正常了,另外,用万用表测电流肯定是正常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还可以用隔离的转换器来转换,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G:
哦,多谢赐教

网友J:
很简单的问题,模拟量输入对PLC来说共模电压超范围了。 有的时候简单的问题看起来感觉很神秘,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对电路理解的理论功底还是欠火候。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