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LC及上位机MCGS的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05-08-08):
情况:一台ABB变频器带两台水泵,两台水泵只允许有一台运行并且是通过变频启动的。这套系统,我们用一套西门子的S200系列的226+EM235,一个大电气柜,里面安装了变频器、PLC及自控回路。两台水泵的功率是200KW和280KW的。 现在的问题是:运行200KW的电机时,一切都是正常的;当一运行280KW的电机时,PLC的通讯就中断了,上位机用的软件是MCGS; 请教各位专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头都要炸了,实在是没有想不出好办法来解决了。求救呀!!

网友A:
我觉得您还是需要从防止干扰的方面考虑: 1:使用屏蔽效果好的电缆 2:动力电缆和通讯电缆分开铺设 3:添加通讯隔离模块 4:添加隔离电源 5:添加电子滤波,比如电容滤波等

楼主(2007-09-10):
很长时间没有上工控网了,忘了把解决方法讲一下。
主要是电磁干扰引起,最后解决的办法:裸露在外面的控制回路信号线加了一层网状的铜丝线,然后把把钢丝线同接地连接。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