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传感器--电化学和半导体的区别

楼主(2005-08-08):
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是依据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材料,在空气中,在遇到当空气的氧化还原状态发生变化时,半导体才料的电导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当空气中弥漫一定浓度的酒精蒸汽时,二氧化锡半导体材料的电导率会升高,电阻下降;而这种变化的幅度与气体的浓度直接相关,这就是半导体式气体传感器!我们家庭排油烟机下面的电子鼻就是使用的这种传感器。 电化学式气体传感器是依据气体的电化学氧化和还原的原理制备的,他的原理是与我们的电池几乎相同。比如,我们检测一氧化碳,CO在电解池的阳极被氧化成二氧化碳,而电解电流与CO的浓度有关。 电化学传感器准确而灵敏,但是,由于大量使用贵金属,另外制作工艺复杂,因此价格较高。

网友A(2005-10-10):
都精品了,还没人回,怪可怜的。俺就当是做回雷锋吧

网友B:
各有什么优缺点呢?请详细描述。。。

楼主:
没什么特别的优缺点,优缺点都很明显,一个胜在成本,一个胜在品质。使用时根据应用特点,应用要求选择就好了

网友C:
我想使用不知道那里有卖的?并且需要温度范围比较高,大侠可知道那里有?

楼主:
具体想选什么类型,半导体or电化学? 被测气体类型,使用的具体温度范围,精度要求,输出信号要求,现场环境等等

网友D:
是啊,都应该发表有质量的好东东共享。 顶!

网友E:
说的好,我还听说过一种,催化燃烧式的,不知道原理如何?

楼主:
催化燃烧原理的气体传感器用于测量可燃性气体,原理是一个双路电桥(一般称作惠斯通电桥)检测单元。在这其中的一个铂金丝电桥上涂有催化燃烧物质,不论何种易燃气体,只要它能够被电极引燃,铂金丝电桥的电阻就会由于温度变化发生改变,这种电阻变化同可燃气体的浓度成一定比例,通过仪器的电路系统和微处理机可以计算出可燃气体的浓度。

网友F(2006-01-25):
好!这些气体检测报警的仪表虽然用得比较广但是好象在这里都没有人讨论过。

网友G(2006-06-01):
工业上大多数都是用电化学、催化燃烧、红外、磁氧等来测量。

用于环境报警检测的基本上是电化学和催化燃烧。
电化学有一定使用寿命的,一般国产用过1年半左右就不行了,进口的能用2年多。

网友H(2006-12-01):
电化学的就是贵。

网友I:
在国内某些化工厂, 电化学的寿命往往不到三个月. 电化学的寿命和现场浓度有关系, 举例, 一个公司的某个传感器讲寿命的时候, 往往讲2PPM年, 也就是说, 在正常有2PPM的情况下有一年寿命, 如果正常有8PPM, 寿命也就只有3个月了, 如果现场经常能闻到味道, 寿命根本不可能超过一个月. 有些厂家讲两年的寿命, 在国内的化工厂生产现场根本不可能, 除非是实验室.

网友J(2007-05-23):
电化学的就是块电池,用光了就扔了,老是大容量用么用的速度就快乐。

网友K(2007-06-25):
催化燃烧式探测器主要用于测量可燃气体,电化学式主要用于测量有毒气体.谈到寿命,都说的是标准状态下,至于具体到各个实际情况那就要看现场的环境了.环境好寿命就常.

网友L(2008-02-25):
想问个问题,这些仪器是不是用过后都得要用电电解,或者是别的方法使它还原到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