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中如何使用GPRS模块,急!

楼主(2005-08-08):
我单位现有一个远程监测项目,在现场的实时检测系统配置为: 一台工控机安装了力控软件,用于采集现场信息并实时显示,现需要将本台工控机上的显示内容远传到公司内的局域网上的计算机,使其可以在局域网上的某台计算机可以看到现场工控机上的显示信息,且公司局域网上的计算机是可以通过帐号登录到互联网的。 现我单位已购买了一台深圳宏电的485接口的DTU通讯模块(h7118)。 请教: 我们该如何在硬件与软件上安装配置呢,是否可以进行远程力控数据的通讯呢?我们目前还真的不知道怎么使用!希望能得到力控专家的指导,谢谢! 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复!

网友A:
参数说明: 设备厂家中:在定义设备时,选择“深圳宏电科技”, 终端编号:为所要连接的DTU编号,每个DTU的编号必须唯一(即使多个厂家的DTU混合使用也是如此),不能重复! 端口号:DTU要连接的IP端口,所有的设备端口都应该相同! 终端ID:终端DTU标示,这里为SIM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