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低功率运转的问题

楼主(2005-08-08):
小弟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现在想选一个伺服电机200W的,但是如果我用大功率的伺服电机1KW的来用,长时间的运转,会不会对电机产生损害

网友A:
我认为不会,小负载的问题就是效率低点,过电流和短路时问题较大外,应该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B:
不会,但是很浪费啊!

网友C:
"但是如果我用大功率的伺服电机1KW的来用"是什么意思 是将200W电机当成1000W电机用?还是需要200W电机但用1000W电机替代?还是要用1000W驱动器驱动200W电机?

网友D:
你的放大器支持200w和1000w的这两种电机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驱动器和电机都选用1KW的

网友B:
没问题的,电机会自己调整输出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