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矩电机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5-08-08):
现在想选用一种电机,能够实现变力矩输出,我要求的只是力矩,请问大家,有这样的电机吧,我可以通过模拟的输入来达到调节输出力矩的效果

网友A:
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工作需要确定它的最大力矩,然后选定电机功率,再在实际使用中调节转速和输出力矩.由于一般伺服电机都是恒扭矩输出的,所以只要你的扭矩不是超大,总有一种适合你!祝你好运

网友B:
楼主,永磁直流力矩电机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了,这种电机实际就是一款低速大力矩的直流伺服电机,因其力矩大,可以连续堵转,所以特称为永磁直流力矩电机。这类电机的主要指标有:峰值堵转力矩,峰值堵转电流、电压;连续堵转力矩,连续堵转电流、电压;最大空载转速。其中在峰值堵转力矩下,可以堵转约10秒钟内,连续堵转力矩下是可以长期堵转的。你只需要控制其输入电流的大小,即可改变输出力矩。如有技术问题,可以免费咨询: qq:15104456(晚上六点后在线)。

网友C:
有,不知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010-5962 0940杨先生

网友D:
二楼的徐俊同志说得对,伺服电机设置成转矩模式就可以了,最小转速可以保持在0.2转/min以下(不可能不转,具体看你的精度要求)。模拟量信号控制。

楼主:
我的要求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力矩,如果用伺服的力矩控制方式,那么速度方面不会有影响吗?我在用模拟量设定力矩的同时,还能够设定速度吗?

网友A:
只要在电机的额定扭局的额定转速范围内,你要求的力矩和速度可以任意调节和控制,即如果电机的参数为23.9Nm,2000rpm,5Kw,可以工作在2000rpm以内,小于23.9Nm的力矩输出的任意工作点.

楼主:
好,谢谢各位,这个就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