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机节能改造

楼主(2005-08-08):
现在有一台10kv,500kw的鼠笼电机,做引风机用,要求进行变频改造,现在困惑的是不知道选用哪种方式较好,一是直接用10KV的变频器直接控制,但是现在10KV等级的变频器技术都不太成熟,经我了解的都是故障频现,二是采用将进线电压降为6kv,再采用较为成熟的6KV变频器进行控制,但是要更改的东西太多。诸位帮我出出主意,最经济同时最可靠的该采用改用哪种变频的方式改造较好?先谢谢了 email:yur113@163.com

网友A:
有场地的话,还是直接用10 KV的,保留原供电回路。因电压降下来以后,对电机的影响太大。变频器可以采用罗宾康、或日本的。 13465553239

网友B:
你完全可以使用10KV的变频器。 技术和使用上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

网友C:
我测试过泵负载电机.大功率的.同样的压力流量.380V的比10千伏的节电60%.我也想不通为什么. 泵.风机属同类负载.

网友D:
请联系13583720305王先生,提供最佳方案.

网友E:
条件可以的话!可以降成380V、660V、1140V控制,这样更稳定,其成本只是高压的一半左右。13556899364。

网友F:
500KW可以采用低压电机,用低压变频器控制,我们有成功经验,成本很低,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D:
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高压变频器,成熟可靠,品质高,价格优,在冶金,矿山.油田,化工等行业均有成功现场供参观考察!请联系王先生13583720305.

网友G:
XYY的方案比较可行,有低成本和可靠性好的优势. 建议采用660/690V低压变频器,电机改为同电压等级的电机,再增加一个10KV/560KVA左右的干式变压器,二次侧绕组和电压随要求定. 必须注意的是:   1)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因为更换为低压电缆,并由于变频输 出PWM调制的特点,输出距离有限制,一般要求不超过50m;若必 要可以增设输出电抗器加以改善; 2)注意电磁兼容问题:建议输入变压器低压绕组为(星型+三 角)双绕组输出,变频器整流部分定制为12脉波输入,这样谐波 问题可以基本解决。 3)原电机10KV高压控制柜可改装为干变保护柜。 任何一类的高压变频器结构要比低压变频器复杂的多,10KV 变频器应用比较成功的确实案例很少。而低压变频器可靠运行 50,000小时的案例不胜枚举。 建议查阅一下国家热工院徐甫荣高工关于中功率变频器合理选 型的相关文章,会很有帮助。查阅困难的话我可发给你。。

网友H:
其实现在10KV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了。以前由于电网等级原因北方大量使用6KV的,南方水行业用10的比较多。 不过外国厂家由于没有10电网所以技术不行。现在国内厂家还是可以过关的,累计业绩至少100台了。比如说东方日立、利德华福都有很多10KV的业绩。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I:
10kv500kw功率并不大,既然要节能当然是采用高压变频 当然是选择性能稳定可靠性高的变频。也不用花心思改造这改造那,高压也不是象以前是个多么神密不可触及,在国外有几家能做,国内也有能做的到。5000KW以上也在做哦

网友J(2005-12-21):
同意老焉的说法,我们10KV,800KW电动机的变频改造方案就是这样确定的,改为690V更经济!

网友K:
我们公司以前做过10KV电机变频,失败了,它是利用10KV变为500V,变频后再升压,结果,能没有节下来,故障倒是不断,建议直接使用10KV变频的好。

网友L:
现在10KV的技术比较成熟,500kw功率并不大.一般有自动旁路贵直接使用10KV变频的好。

网友M:
用10KV直接变频控制。如需要可与我联系。13808035873

网友N(2006-06-05):
新风光电子是变频器国家标准的起草审订单位,也是国内唯一全程参与低、中、高频器国家标准起草审订的变频器专业制造商,质量和服务绝对OK!
如有需要请联系0571-88223858/88223885 严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