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 rs232/RS485远程设备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楼主(2005-08-08):
各位大侠好! 本人初来乍到,对这些不太了解,所以还望各位帮助。 我有几个终端设备到计算机的距离大概在500米左右, 它们的数据发送格式是串口的,有232德,也有485/422的。请问使用什么设备可以实现这些数据的无线传输呢,如果周围的电磁干扰比较强呢?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A:
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完全防电磁干扰,特别设计。 采用CDMA/GPRS DTU传输也行。

网友B:
长沙远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link 3104可同时接RS232、RS485、RS422S设备.如串口有500米可RS232长线隔离器或先转为RS485. 网址:www.linkkey.com 电话:0731-4725570、4787495

网友C:
一、GPRS设备抗电磁干扰几点措施! 对GPRS设备形成电磁干扰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空间场干扰,通过电磁波辐射影响到系统;二是电源干扰,它直接导致真个系统不稳定;三是信号干扰通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采取些措施: 1、电路板合理布线,把模拟信号、高速数字信号、噪声源(继电器开关)这三部分合理的分开,使互相之间的信号耦合最小。布线注意使用45度折线而不用90度折线布线以减少高频信号对外的发射与耦合,使任何信号都不形成环路。 2、元器件慎用,各器件之间的引线要尽量短.选用器件延时时间不应大于所用器件的标称延时时间。在每片芯片电源端加一个0.1μF去耦电容,目的是提供和吸收该集成电路开门关门的充放电能量及旁路器件的高频噪声,并在电源一进入电路板的地方加一个10μF的去高频电容。 3、系统采用硬件看门狗,如果系统出现死机,则看门狗计时器无法接收到清零信号,计时器计满就产生溢出信号使单片机复位,恢复程序的正常运行。 4、采用屏蔽手段,采用铜或铝等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材料制作金属盒可以破坏电场干扰途经且有静电屏蔽功能,这种屏蔽盒接地后还可破坏磁场干扰途经,兼有电磁屏蔽功能,当然天线要外留出哦! 5、最后一招可能是提高软件可靠性了,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通过提高系统可靠性,尽量避免错误和故障的发生。 二、WH-GPRS300 DTU 无线数据传输终端: WH-GPRS300 DTU即插即用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是基于目前覆盖面积广且技术成熟的GSM网接入到INTERNET上,全面支持TCP/IP协议,实现RS232与TCP/UDP/IP协议全透明转换的专用接入设备终端,主要满足客户对无线数据业务的需求,为远程数据通讯提供无线接口。用户只需设置参数即可实现将嵌入式系统直接与INTERNET相连,实现网络的互通。WH-RPRS300 DTU无线数传终端具有客户机功能,主动连接远程服务器通信。使用方便、简单、快节,实用于工业控制中的数据传输、工业抄表、远程控制等。本系统支持900/1800 GSM/GPRS系统,性价比高,通讯费用低,实时在线不传输数据不收费,可为GPRS终端用户节约成本,是专门为行业客户开展无线数据业务应用开发的最佳选择。 (一)、具体技术指标: 1、CPU处理器使用ARM嵌入式控制系统 2、GPRS class 10多时隙功能 3、支持GSM900/DCS1800双频 4、GPRS 数据发送中功率为250mA,待机功率小于6mA 5、数据端为标准RS232 DB9接口,波特率可调,默认9600 6、支持TCP,UDP两种传输层协议 7、支持灵活的IP地址和协议及端口配置 8、支持透明传输和简单协议滤波传输可选 9、设计有心跳功能防止网络异常,心跳时间用户可根据具体应用自由配置 10、终端永远在线,按流量收费,不传输数据不收费 11、基于ARM核嵌入式设计,处理突发性数据传输稳定性极高 12、传输速度最大值:171Kbit/S 13、工作温度:-25℃~ +85℃ 14、相对湿度:95% 15、接收灵敏度:-104dbm 16、发射功率:2w 17、标准电压:+5VDC/1A 18、电压范围:+3.3 ~ +12VDC 19、尺寸:130 X 60X 20mm 20、重量约:450g (二)、应用的领域: 1、工控自动化监控系统 2、油田地面信息化 3、电力数据传输 4、水利自动化系统 5、矿山自动化信息系统 6、气象观测数据采集传输 7、城市交通控制监控 8、商业网点无线POS 9、金融证券 10、环境监测系统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 e l:(010) 82110298, 86663860 F a x:(010) 82110298转806 E-mail: ack8899@126.com 联系人:沈锋

网友D:
可以敷设电缆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无线。 先把所有接口转换为 RS485 ,再挂总线联结。

网友A:
最上是有限连接的方式。无线传输可直接将路由器和ADSL猫换成DTU传输即可

网友E(2005-09-10):
我们的无线模块完全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很简单,计算机接上一个无线模块,设备端分别接上一个无线模块(RS232或RS485的),象有线一样. 我们距离有300M的,800M,1-2公里的,物美价廉. ----------------------------------- 深圳市技卓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正 电话:0755-83563518,81353151 传真:0755-83555845 网址:http://www.jizhuo.com EMAIL:hz568@163.com

网友F:
听听周公的意见,500米你用什么无线?成本多高?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