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336 PLUS II 在卷扬机上应用的难题

楼主(2005-08-08):
装置:112kw 电机:75kw 控制方式:v/f方式 特殊设置: 启动提升(48)=30V CR1(158)=4("Atspeed") [dig out freq]=6Hz 启动方式:重载启车 故障状态: 启动后带不动,电流超调大. 电机堵转 请高手给与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控制方式要用矢量控制方式,检测电机参数,电压提升不能太高,否则容易过流,应该没问题。

楼主:
采用矢量方式,经过设置,能够比较平滑地实现加速启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