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5-08-08):
我手上有一台达变频器,是VDF-M系列的,RS485通讯口,说明书说6个接线端为: 1. 15V 2. GND 3. SG- 4. SG+ 5. +EV 6. 通讯使用 请问高手该如何接线?只接3. SG-和4. SG+两端可以么?

网友A:
只接这两个是可以的,不过建议您把GND也接上,以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