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成组传动

楼主(2005-08-08):
请教各位:对于成组传动,不加测速电机或码盘的理由是什么? 多谢了!!!

网友A:
应该说根据控制精度的要求不同,有时候需要添加测速电机或码盘,但是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用无速度传感器模式也可以。。

楼主:
可是对于成组传动来说,有一个整流器或变频器带多个电机,码盘放在那台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