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270和S7-200的时钟同步问题

楼主(2005-08-08):
现在有1个TP270,下面挂8个S7-200,网络为Profibus-dp。请问在TP270上如何让下面8个S7-200的系统时钟同步?

网友A:
时间统一由触摸屏提供

网友B:
能否讲的具体些?

网友C:
这个需要在HMI建立作业信箱,HMI建立作业信箱和日期/时间的区域指针,在PLC侧往作业信箱写作业号,HMI就回将时间放到制定的日期/时间的区域指正制定的数据区的地址内,作业号好象是40/41

楼主:
谢谢zzj1382兄弟!作业号的确是40/41。 还要问几个问题: 1.两个作业号的区别:40是按S7 DATE_AND_TIME格式执行传送,而41是传送以操作单元的格式(BCD)进行。请问他们实际的数据结构是什么?(比如当前日期/时间为2005年8月9日 9:43:05,请问使用40作业号和41作业号,其区域指针6个Word的内容各是什么?) 2.作业信箱的复位问题:比如PLC在作业信箱的第一个Word写入40,屏幕将在区域指针内写入当前的日期和时间。屏幕写完后会自动清空作业信箱的数据吗?(还是要PLC自己来清空作业信箱?)因为不清空作业信箱会造成通信阻塞(Protool的帮助里提到:对于这2个作业号,在任意两个作业之间应至少有5秒的间隔)。 3.当PLC在作业信箱内写入作业号40后,屏幕将当前时间写入区域指针后,是如何通知PLC数据已经写入完成了?还是需要PLC自己监控区域指针的数据是否已经改变,如果改变了则说明数据已写入完成? 4.作业号的数据类型是BCD还是二进制? -------------------------------------------------------- 因为现在无硬件,所以无法做实验来验证,只好问各位高手了。

楼主:
请问有用过作业号40/41的人吗?我也没办法,没有硬件啊

网友C:
1:建议用41,这样在HMI上可直接使用,否则,你需要转换或分解DATA_AND_TIME的格式,DATA_AND_TIME是S7的一个格式,具体可参考S7手册.6个WORD依次放年月日时分秒等,具体怎样,硬件到了你再一下 2:作业信箱有特定的格式,你可以参考PROTOOL的帮助,其中第一字的一个字节放作业号,我们的PLC在OB1里MOVE一个人41到这里就行了(一般你用1S的时钟脉冲触发就行),日期/时间等就会有HMI传往PLC的6个字节 3:不用理会 4:BCD(作业号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