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车使用变频

楼主(2005-08-08):
请教航车有用过变频来控制的,能否告知使用变频有哪些优点,会比有使用的效果差多少,谢谢!!!

网友A:
没用过 但用的话启动和停止时电机会舒服一点, 电流会小一点

网友B:
航车上用变频器以经很成熟了,象洛阳和大连产的多功能天车,大、小车、夹钳都是用的变频控制。象一些小的航车可能因为成本的关系,应用的不是很多。 应用的优点是:起动平稳,停止平滑,定位准确。减少了传统方式下的接确器的频繁吸合,控制电路全是弱电,减少电气故障,同时因软起软停,天车对轨道和电机减速机的冲击大大减少,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运行平稳,工人的操作舒适大大加强。 应注意几点 变频器应用矢量型,因天车低档运行时要有足够的力矩。 起升变频器最好大一档 有精确定位时可加编码器。 我公司是烟威日立、英威腾变频器代理,可电话联系13465553239

楼主:
TO:苦思、 龙腾科技 你们是做过的实例,是否有从投资期来帮用记考虑过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方案,或是运用后的一些明显效果。如:45KW的投资成本要用到多少等,请与我联系:zpc00316@hotmail.com 有意与你们沟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