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400--22kw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05-08-08):
我是做现场维护的,我这现在有3台ABB ACS400--22kw变频器,先后同样出现变频器在没有任何报警的情况下,变频器放炮,不但使设备单机电源空开跳闸,而且还爆设备上级电源--动力柜的一相保险(RTO),有哪位高手知道造成的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因为怕这种情况还要发生,谢谢!

网友A:
检查输入端压敏电阻,最好把它们摘掉

网友B:
设定不对吧

网友C(2005-09-29):
进线电压有多高?

网友D:
400的三相交流电抗器不属于标配,如果浪涌电压的话,很可能放炮,你可以打开机器看一下,如果是变频器功率板中间部分四个大绿色电阻炸,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查的话查不出什么,因为是瞬间高压,别听2楼的胡扯淡,压敏电阻拿掉变频器更容易快。。脑袋有包啊

网友E:
设定不对

网友F(2005-12-10):
我看市质量问题。

网友G:
说详细的
qq:174533185

网友H:
检查一下模块再说

网友I:
我看是“ 兔子望月”在胡扯,ACS400中电抗器根本就是标准配置,倒是二楼的说得对,ACS400有一个时间的产品(2003年前的)其进线处的压敏电阻存在质量问题,主要是那种大方形,三位一体有三条引线的焊在板上的,ABB早就通知各维修中心进行拆除处理。不知楼主所说的放砲位置在哪。

网友J:
热敏电阻质量不好,当然要拿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