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关于wincc热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5-08-08):
现在遇到一问题,就是在wincc中设置热键,在运行时热键只在当前页面起作用,切到别的其他的页面好象就不起作用了,请问如何解决???多谢指点。

楼主:
我现在考虑的就是做成全局热键,但是不知道全局动作中如何判断哪个键被按下~~~ 十分感谢。不吝指教。

网友A(2009-04-01):
能不能问问,局部热键是怎么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