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求帮助]关于wincc报警控件问题

楼主(2005-08-08):
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在一台机器上确认报警之后,别的机器上的报警也随之确认,多谢!!! 我做的都是单用户项目。

网友A:
这个倒没有遇见过,除非用的是同一个数据库。

楼主:
不会啊,我是有多台机器监控的,就是报警在一台机器上确认之后别的机器上的没有随之确认。

网友B:
你多台机器用的是服务器--客户机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