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拖动电机问题

楼主(2005-08-08):
在电机所带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增大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在电机允许的范围内)会使电机的发热量增加吗?

楼主:
初学者向大家鞠躬啦!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肯定会啦。 V/F型变频器工作时,为保证恒磁通,一般控制V(输出电压)/F(输出频率)为恒定的值。若在基频范围内,增大输出电压,相当于磁通过饱和,过大的励磁电流肯定会让电机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