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默生EV2000-4T0220P型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5-08-08):
大家好,我有一台艾默生EV2000-4T0220P型变频器,带两台22KW的水泵电动机,电缆长度为55米,型号为YJV型的3芯,每芯10平方毫米,在电缆沟中走线,变频器正常设置参数后,起动时(空载),当频率达到6.45Hz,电流达到60安,于是变频器给出电动机超载信号,并停止运行,当用工频回路直椄启动时空载电流为16安,电机转速正常,请问这什么原因,需要加直流电抗器,还是输出交流电抗器,哪个效果更好,两者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是输出电流中的某次谐波成分通过电缆与地形成的分布电容作用造成对地漏电流。 当电机与变频器距离较大时,加交流输出电抗器对消除漏电流效果更好。

网友B:
恢复出厂参数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