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台安e2跳LU

楼主(2005-08-09):
台安e2-1.5千瓦上电跳lu,请大师指教,先谢了!!!!!!!

网友A:
这个提示是由于电压低导致的。

网友B:
输入电压正常吧。 直流母线电压是否低于440伏。 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没搞错你怎么知到电压

网友D(2005-11-20):
这种故障多是下板电源检测电路问题,多是取样电阻阻值变大所至。

网友E:
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上Vbus 5V连接的电阻是否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