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打火的问题?

楼主(2005-08-09):
有一台Z4-160-32 55KW 3000转/分的直流电机,由欧陆590驱动,7月28日在连续运行过程中曾发生过流跳闸(发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拆下电机检查,发现碳刷有两个碳刷辫子都掉了(一个辫子在下部、一个辫子在中部),另有电机上部碳刷磨得只剩下原来1/3的,下部碳刷则为原来的3/4,还发现有两个碳刷破了卡在刷架中间不能进出,当即检修电机,更换了全部碳刷和坏损的刷架。7月29日装上试车,最初未发现火花。运行了几个小时后,发现有下部中间的碳刷打火、另有靠近升高片一侧的碳刷打火。随着时间的增长,火花越来越大,最后闻到打火的胡味了。 休息了一天后,8月1日周一再次试车,起初看不到火花,运行4个小时后,又看到火花增大。 现在有疑问的是: 1)为什么刚开始运行时不打火花(或火花很小),随着运行时间增长,火花越来越大? 其可能原因是什么? 2)电机最初的过流跳闸,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3)电机所配直流调速器是590的,它能对电机故障及时报警,电机的线圈应该不会损坏吧?

网友A:
把转子清扫干净;把碳刷麽好;查碳刷部是不是接地;如有问题电话联系01062632247杨胜利

网友B(2012-06-23):
同意楼上,另(1)注意碳刷型号相配,(2)电机轴承有无损坏,电机抖动否?转子高速有圆整度不好.(4)转子脱锡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