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与笔记本的连接电缆是什么?

楼主(2005-08-09):
小弟初次接触摸屏,想问HITECH触摸屏PWS3160与笔记本之间用什么连接电缆? 多谢指教!

网友A:
你的笔记本上面有232口吗,还是只有USB?

楼主:
谢谢回复。有232口

网友B(2006-07-13):
232口,照手册做条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己做的不行的
我刚做过
不能用

网友C:
与屏的连线是可以自己做的
但数据下载线就要买他们专用的了

网友D:
下载线也可以做,用232下载
下载线制作方法:

hmi 25pin                电脑9pin
3 RXD    --------------   3SD

2 TXD    ---------—---   2RD

7 GND   ---------------   5GND

网友E:
下载线,还有plc和屏的通讯线都可以自己做的,我一般都是自己做的,当然要先向厂家咨询他们怎么通讯的

网友F:
有232口用PC-HITECH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G:
新的屏支持usb的

网友H(2006-08-21):
你在哪个城市的?我有下载线的!
可以借你用。
我电话02156089986章海明

网友I:
我是海泰克代理,需要用线可以给打电话,
010-60306592

网友J(2007-02-07):
呵呵,自己做啦,买屏的时候在里边不是有一张说明纸嘛,照着上边的图做不就得咯

网友K:
按照RISKY的做法若不行,可以将25针的4、5短路,9针的7、8短路、1、4、6短路。

网友L:
自己动手做

网友M:
自己做的可以用,我们用过

网友B(2007-04-03):
这么简单的线如果不能自己做 就麻烦了

网友N:
没用过就知道怎么做?你一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做了吗?人都是有个学习的过程嘛.

网友O(2008-01-03):
学习中 各位有学习资料吗 小弟我在学习HITECH 1700的编程 想要相关的资料 我得邮箱uyuway@gmail.com

网友P:
可以对照手册自己做的,05年用1711的时候下载线和与PLC通讯线都是做的

网友Q:
想请教三菱FX2N与EVIEW(触摸屏)通讯电缆的连接方式:
PLC---八针C型,EVIEW---九针D型RS485.

网友Q:
想请教三菱FX2N与EVIEW(触摸屏)通讯电缆连接方式:
PLC---八针C型,EVIEW---九孔D型RS485.
EMAIL:zxw_xs@sina.com

网友R(2008-03-03):
请问如果用HMI的COM1口与PC通讯,连接线该怎么制作?是跟COM2口一样吗?

网友S:
你得弄明白哪个口的针脚是怎么定义的,然后再根据针脚做线.其实很简单的,打个电话问问厂家就好了,以前问过,现在忘了.呵呵

网友T:
照着手册上焊一根就可以了,我们以前也是焊的

网友U:
看连线说明,手册上应该有的:电脑与触摸屏,触摸屏与PLC的连线接法,几年前自己做过。刚开始不会做,了解后就不难了。

网友V(2008-08-19):
谢了,我试试看了

网友W(2009-07-12):
海泰克 触摸屏 (人机界面) PWS6A00T-P下载电缆”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