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点运算后的人机显示问题?

楼主(2005-08-09):
ld m1002 mov k125 d20 (d20、d40的值可由人机界面输入) mov k50 d40 (数据初始化, k125(d20)/k50(d40)=2.5{d60=2,d61=25}) ld m1000 flt d20 d30 (将d20的bin整数转换成d30、d31 2进小数点值) flt d40 d50 (将d40的bin整数转换成d50、d51 2进小数点值) ldp m0 div d20 d40 d60 (d20/d40=d60{商}、d61{余数}) dediv d30 d50 d70 (2进小数点(d31、d30/d51、D50结果存于d71、d70) debcd d70 d80 (2进小数点值d71、d70转换成10进小数点值d81、d80) dint d70 d90 (2进小数点值d71、d70转换成bin整数d91、d90) end 现在有个问题,计算出的值能否在人机界面显示出小数点出来 比如:k125/k50=2.5 则人机显示成:2.500 但还存在一个问题,当除数和被除数改变时,小数点位置不固定,哪位朋友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可以设定人机界面上显示的属性,设定其显示的小数位数,最大最小值即可。

网友B:
选择台达多语言版本的人机编辑软件,支持浮点数的输入、运算和显示。

网友C(2005-09-11):
这个问题上次跟你说过,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