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系列

楼主(2005-08-09):
各位前辈: 1.V与Z是变址寄存器,但有何区别?什么时候会在程序中用到他们呢? 2.链接继电器L又与M有什么不同?能用M替换吗? 3.还有累加继电器A又有何不同,什么时候会用到他呢? 也许问的有点弱智,但请有能者能用实际运用着手解答一二,不盛感激

网友A:
找编程手册看! 等你的程序够大、够多就会用到! V与Z是变址寄存器:可用于寻址(简化程序); 链接继电器L:用于通讯; 累加继电器A:用于梯形图指令不能完成的功能。 我只知道这些,那里不对大家指正!

楼主:
能不能具体讲讲啊,书上的都是概念解释什么的,没有结合实际很难理解,能不能就各位前辈的心得讲讲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做实际的项目,能了解概念就够了。 到用的时候自然会明白。

网友B:
支持楼上的,几百条指令不可能一下全部记住的,如果你没有实际的作个工程,最多3个月就忘了,应该先大概看一遍,然后在实际中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