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那些变频器和触摸屏通讯是不需要经过可编程的啊?

楼主(2005-08-09):
听说台达和富士的变频器和某些触摸屏通讯不需要可编程,有哪位熟悉的大哥指教一下啊。。。

网友A:
呵呵,只要有驱动支持,当然不用编程了。 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

网友B:
台达的变频和台达的触摸屏就可以,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C:
驱动不也是属于编好的程序的一种嘛! 理论来说 没有协议任何屏都不可能和你的变频器进行通讯的!

网友D:
我见过富士的这样做的,其他的听说还有两家,但是具体是谁不知道了

网友E:
对了!只要有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就不用编程了,现在还有一种是像鼠标一样即插即用的控制器,连驱动程序都不用装就可用。但它只是支持五线的电阻式触摸屏。但触摸屏控制器一般都可在以下操作系统下运行。 驱动程序包括:Windows 98, 2000, NT4, Me, XP, XP Tablet Edition, CE 2.12, CE 3.0, CE.net, Linux, DOS & iMac 各位如有需要的可联系本人020-33031337 13119514782 13924157357 13059161479

网友F:
三菱的F940(W)GOT和F930GOT可以和三菱的变频器进行通讯,无需经过可编程.

网友G:
我今天下午刚做完一个呢,用的是EasyView的触摸屏和KEB的变频器,MODBus协议。

网友H:
LG的变频器直接通信和M2I的触摸屏就可以

网友I(2005-11-18):
三菱的F930GOT和三菱的变频器进行通讯,能不能用F930GOT写时间来直接控制三菱的变频器的频率,以达到无级调速啊!请具体指导.谢谢
XXZHONG_1971@163.COM

网友J:
富士变频器与PROFACE屏可直接通讯

网友K:
具体的协议要清楚,EASYVIEW的可以。

网友L:
美国红狮的可以和多家人家的变频器通讯。如:西门子,AB,Danfoss,等

网友M:
昆仑通态的NTOUCH可以,支持国内外几只种变频器直接相连。

网友N(2006-01-18):
pro-face 可以直连,但要写程序

网友O:
只要支持标准MODBUS 协议,罗升公司的HITECH就可以支持。而且他本身和很多变频器都做了驱动:丹佛斯、台达;

网友P:
按时234说得对,只要是支持MODBUS协议的,HITECH都支持